[讨论] 【已解决】电流镜作负载的差分对大信号分析

楼主(2021-04-06):
如图是拉扎维电流镜这一章的一个电路,分析大信号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以下两点想不明白:
当Vin1刚刚大于Vth1+Vds5时,也就是M1刚好导通时,
1. M1-M5的状态是怎样的?
2. VF和Vout输出如何?
感恩回复~

楼主:
我想的是M1在导通了之后就会进入饱和区,M3也进入饱和区,但M4和M2的状态搞不清楚。
又因为Vgs1比较小,所以ID3=ID1比较小,Vgs3=Vgs4也小,因此VF比较接近VDD,但Vout也不能确定。
不知道会不会是哪里想错了,反正就没搞出那个曲线来,秃头ing

网友:
M1、M3进入饱和区,M4从截止逐步进入线性区、饱和区,M3、M4的栅极电压变化趋势与输出电压相反,由高到低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仿真一把,输出曲线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M1在导通了之后就会进入饱和区,M3也进入饱和区,但M4和M2的状态搞不清楚。
又因为Vgs1比较小,所 ...

id1=id3=id4,因为Vin2>Vin1,所以id2是有大于id4的趋势,所以会迫使M2线性来让id2=id4。而线性区的MOS id越大VDS越大,所以随着Vin1升高,id1增大,id2增大,VDS2增大,vout也就随着Vin1的升高而升高。此时M1、M3、M4饱和,M2线性。
当Vin1>Vin2的时候,M1、M2、M3饱和,M4线性。随着Vin1的升高,VDS4减小,vout继续升高。

网友:
仿真一下即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仿真一把,输出曲线就直接出来了

嗯嗯已经得到这个曲线啦~谢谢~

网友(2021-09-20):
求助,这个曲线怎么仿真出来呢,是大信号的,差分信号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