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常奇怪的LVS问题,求助大神解答

楼主(2021-04-06):
在做一个CIS芯片,PIX在ARY里面,现在出现问题,PIX修改了一些参数后,从ARY一直到TOP层都多出来两个NET错误,(这两条线时ARY这一层的很简单的两条连接线,检查过并没有错误也没有修改,ARY层也可以通过LVS,但是到TOP层就过不了)

网友:
来个电路和版图的图片看看

网友:
可能情况:1.LVS模式是否正确,Hcell

网友:
可能情况一:LVS模式选择是否正确,看看自己选的时hir模式还是flat模式;二:多出来两条net,是否存在旋转,会不会因为时旋转导致出现的格点open,建议用trace net点亮一下看看;三:看看extraction report里面有没有给出相关warning或者error信息,这对LVSdebug帮助很大

网友A:
没问题儿,那么大个对号呢。_tg开头的应该是传输门相关,估计你layout上有完全对称结构导致输入/输出可互换。想要详细了解可以查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儿,那么大个对号呢。_tg开头的应该是传输门相关,估计你layout上有完全对称结构导致输入/输出可互换 ...

您好,电路图看起来并不是可以可以互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儿,那么大个对号呢。_tg开头的应该是传输门相关,估计你layout上有完全对称结构导致输入/输出可互换 ...

电路图上看起来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