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21-04-06):
lvs报错

lvs报错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啥这个图片总是反的。。。

网友A:
layout上的gr呢?没有gr怎么给衬底电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上的gr呢?没有gr怎么给衬底电位呢?

这就是一个单元 还要有gr么?

网友:
器件版图不是调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个单元 还要有gr么?

soi工艺吧

网友B:
阿这,你这个图感觉有点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这,你这个图感觉有点问题啊

怎么说 老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老铁?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我用的现在画长得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我用的现在画长得不是这样

soi工艺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i工艺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个管子调出来就这个样子吗,可是你还没有画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调出来就这个样子吗,可是你还没有画衬底

他自己有沉底  我加了GR也是过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自己有沉底  我加了GR也是过不了

把你的LVS结果旋转了一下看,你用的什么层次打的名字,看看层次有没有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LVS结果旋转了一下看,你用的什么层次打的名字,看看层次有没有用错
...

txt打的 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txt打的 没错

哦吼,那母鸡了

楼主:
没关系 多多尝试

网友:
你这是一个五端器件,你好像没有第五个端口

网友C:
终于受不了了把图片旋转了看一下,跟layout没关系,再结合你自己说的用的txt,就是你两个label用的层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受不了了把图片旋转了看一下,跟layout没关系,再结合你自己说的用的txt,就是你两个label用的层次不对 ...

一样的 都是m1txt drw打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都是m1txt drw打的。。。

上面大哥说的对,从结果上看是版图上的pin 没有被识别出来。2个方法试下1 你层次用错了。不同foundry 打pin的层次不一样,你多换个层次试试
2 看版图你好像打label,推荐用 Ctrl P  打p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都是m1txt drw打的。。。

那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了,我仔细看了下A和Z都能识别,所以应该不是label层次的问题,现在不能确认除了两个port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你的器件画的对不对。这个只能一点儿一点儿查了,最简单的你自己检查lvs的各个option,确认你的器件有没有识别出来,必要的话两个MOS单独做LVS试一下。

网友:
哈哈哈,图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大哥说的对,从结果上看是版图上的pin 没有被识别出来。2个方法试下1 你层次用错了。不同foundry 打p ...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了,我仔细看了下A和Z都能识别,所以应该不是label层次的问题,现在不能确认除了两个p ...

我又尝试了一下,如果直接调用库里面的器件来画,就能过,如果自己建实例,就会报错,搞不懂为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尝试了一下,如果直接调用库里面的器件来画,就能过,如果自己建实例,就会报错,搞不懂为啥

...

仔细比较是不是所有层次都一致,包括mark层。这时候就变成找不同了。找到之后基本都能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比较是不是所有层次都一致,包括mark层。这时候就变成找不同了。找到之后基本都能想明白
...

我原地打散库里调用的器件他就lvs绿色笑脸,我把它先建成一个实例,在实例内部打散,他就不认,我对比了层次,完全一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原地打散库里调用的器件他就lvs绿色笑脸,我把它先建成一个实例,在实例内部打散,他就不认,我对比了 ...

还想请教一下,用L打PIN和用ctrl+p打pin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个单元 还要有gr么?

需要的,在layout中,在不做特别说明的话,器件衬底默认与GR连在一起,很多数字layout会单独的在整个layout的外围分别放置NGR与PGR各一圈将整个layout包围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在layout中,在不做特别说明的话,器件衬底默认与GR连在一起,很多数字layout会单独的在整个layo ...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PDSOI,T栅结构,你这图根本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E:
感觉是标VDD和gnd1的层次用错了,所以port才不识别的

网友F:
A,Z都认识,用相同层次的VDD和gnd1应该也认识。所以感觉像是VDD和gnd1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Z都认识,用相同层次的VDD和gnd1应该也认识。所以感觉像是VDD和gnd1画错了。
...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标VDD和gnd1的层次用错了,所以port才不识别的

开始是因为标识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