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初学者被 “有源区” 的两个不同版本给搞混了

楼主(2021-04-06):
关于有源区的定义,我看周润德的工艺书籍上是这样定义的,看下图。根据这种说法,有源区就是S/D/GT外加SN(做阱连接的地方)。

但是还有些人认为有源区特指源漏区域。按照这种说法,GT下面和阱连接的地方就不算有源区了。

请大牛指导一下,有源区到底是指哪里,谢谢!

网友:
是不是工艺工程师把有掺杂的区域叫做有源区,IC设计工程师把MOS源漏位置叫有源区咯?应该是叫法习惯问题吧,根据语境环境你应该能区分,反正大不了叫S/D region具体一些咯。

网友A:
你如果是画版图的,你开图层看aa就会发现有源区是包括注入与栅极的重叠区域的。有源区原名active area,这里的active指的是载流子活跃,有源区就是指载流子活跃的区域,mos管沟道导通后载流子在源漏沟道间流动,所以MOS管中的有源区指的是源、漏、沟道(不是栅极也不是gt多晶硅)。此外衬底接触会向衬底补充载流子,因此衬底接触(guardring)也存在有源区。以上是从半导体原理角度对有源区定义进行讲解,从工艺上而言有源区指的就是厚氧隔离外的薄氧化层区域。

网友:
楼上的小狗狗说的对

网友:
楼上的小恐龙说小狗狗说得对的说得对  @不许来我家干饭

网友:
楼上的哈士奇说小恐龙说小狗狗说得对的说得对的说得对@gtf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画版图的,你开图层看aa就会发现有源区是包括注入与栅极的重叠区域的。有源区原名active area,这 ...

注入层或者注入区域是指哪里?这个“注入”是指什么?
应该不是NW,PW吧。查询工艺制程,主要的注入有:第一,阈值电压离子的注入,相应区域就是 S/D/沟道/阱接触;第二,就是源漏重离子注入,包括S/D/阱接触;第三,就是LDD注入,主要是S/D/阱接触。
所以这里的注入区或者注入层就是指S/D/沟道/阱接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入层或者注入区域是指哪里?这个“注入”是指什么?
应该不是NW,PW吧。查询工艺制程,主要的注入有:第 ...

注入的话在版图设计里一般默认为源漏注入,从工艺的角度来讲源漏离子完全一致。你说的衬底、阱注入我们一般直接称呼其结构名衬底(nmos衬底为p-sub,pmos衬底为nwell,你现在看的应该是亚微米级工艺也就是pw和nw)。而你说的ldd在版图设计里一般不可做设计,由代工厂自行加工。考虑到你可能是一名萌新工艺工程师,你只需要从工艺的角度去记住源区——非厚氧化层的区域全是有源区(在亚微米工艺里就是LOCOS以外的区域、在深亚微米工艺里就是STI以外的区域)。最后再强调一遍如果你和版图工程师打交道,他说注入一般就是指源漏注入,其他的要么接触不到要么都是直呼结构名。

网友:
狗狗们都说的对  学习了

网友(2022-01-13):
狗狗们都好强了

网友:
mos管的有源区我认为就是源漏,poly下面的有源区在mask做逻辑运算的时候就没生成,而且在离子注入的时候poly是可以挡住注入的

网友(2022-12-10):
引用 网友A:
注入的话在版图设计里一般默认为源漏注入,从工艺的角度来讲源漏离子完全一致。你说的衬底、阱注入我们一 ...

学习了

网友(2023-06-26):
狗狗太厉害了

网友(2023-08-15):
中文博大精深,我都看懵了

网友:
狗狗们都是大佬

网友:
评论逆天

网友(2023-11-30):
个人理解(不对请指出):其实除了厚氧,都是有源区。有源区英文可以是active 可以是diff,对应版图里的层次,你可以看到大小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A:
注入的话在版图设计里一般默认为源漏注入,从工艺的角度来讲源漏离子完全一致。你说的衬底、阱注入我们一 ...

狗哥强的可怕

网友(2024-06-18):
强无敌狗哥

网友:
有源区应该就是SN/SP与AA(OD/DF)重叠去掉GT的部分,也就是源漏和衬底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入的话在版图设计里一般默认为源漏注入,从工艺的角度来讲源漏离子完全一致。你说的衬底、阱注入我们一 ...

有什么书籍推介的嘛 了解这个mos

网友(2024-09-07):
学习一下有源区的概念

网友(2025-06-18):
学到了 谢谢狗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