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数字库使用,找不到captable,

楼主(2021-04-06):
先看180nm的库,

28nm的库(都是台积电的)

开始使用ICC,发现没有milkyway,没有map和.tf文件。只好选择INNOVUS,但开头就卡住了,MMMC设置文件,没有captable 文件。是我数据库有问题,还是需要怎么弄一下就可以生成这个文件。

拜托大佬们了。

网友A:
再找找,180的全套环境

网友B:
MMMC 有 qrcTechFil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找,180的全套环境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MC 有 qrcTechFile 就可以了

好的

楼主:
最后要到QRC文件了,不在库里面。

网友C:
哪家的28nm库? 这个就是缺一些techfile。
innovus flow: techlef, captable或者qrcTechfile(如果有ict,可以由ict生成)
icc flow:icc techfile,tluplus或者starrc nxtgrd(如果有itf,可以由itf生成)milkyway ref lib(可以由stdcell lef生成)

实际上如果有tluplus或nxtgrd,其头部就是itf的内容,ict则可以由innovus提供的转换工具转过来(不过这工具很久没更新,可能对28nm的支持有问题),再生成captable/qrcTech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28nm库? 这个就是缺一些techfile。
innovus flow: techlef, captable或者qrcTechfile(如果有ict ...

是台积电的,这些文件都是经过师兄传给我的,但他不搞数字,一些数据不到位。

台积电28nm的有单独的文件。比如techfile, 和QRC文件。所以我在ICC的时候 lef文件, 和milkyway ref lib 读取不了。

网友D(2021-08-25):
引用 楼主:
是台积电的,这些文件都是经过师兄传给我的,但他不搞数字,一些数据不到位。

台积电28nm的有单独的文件 ...

请问你的captable/qrctechfile是重新问工艺线要的嘛?
我也找不到这些文件,求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captable/qrctechfile是重新问工艺线要的嘛?
我也找不到这些文件,求告知
...

不是有ict文件就行了嘛,cap文件和tech文件可以生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ict文件就行了嘛,cap文件和tech文件可以生成的

我ict文件也没有找到....在哪里找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ict文件也没有找到....在哪里找呢?

ict不在数字这里,应该在模拟那边的文件夹中,你可以使用find -name *.ict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ict不在数字这里,应该在模拟那边的文件夹中,你可以使用find -name *.ict查找一下
...

好的

网友(2025-06-20):
求求tech lef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