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1-04-06):
倒数第三行,内阻急剧增大,Vo1下降怎么理解,Vo1为什么下降啊?一开始T1 T2导通的时候,因为没有电流,两个管子的VDS近似为0,T1 T2接近截止的时候,怎么理解Vo1电位下降呢?谢谢各位。

网友:
把他理解为最简单的电阻分压网络你就知道了。

网友:
T1、T2内阻增加,下面的内阻降低,因此输出下降

网友:
VI初始的时候为低,VO1为高。之后VI逐渐上升,上升到够高电位的时候将T1、T2截止,此时T3、T4开始下拉VO1点。这个时候T4和T6有个竞争,设计中T4尺寸大于T6,简单电阻分压就能够保证VO1被成功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