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构建layer中techfile/layermap/display 三者关系

楼主(2021-04-07):
新构建导入gds的时候 :
1. 用load techfile的方式导入,只要layermap里面定义了新的层的num和datapype,即使techfile没有也会自动创建相应的层。可以dump出来查看对比。
2.用dump出来的层自动对比techfile跟原始比较加了那些层和地方就好。这里就可以自己模仿怎么加层了。这里有个注意就是在自建层的时候层号如果在255以内,techfile导入会报错,并且不提示原因。经过测试techLayers(定义的新层)这里的设置要足够大就可以避免了。
3. 这里display跟techfile的关系仅仅在函数techDisplays(里面相关,一般新创建的层的Packet 系统自动创建的都是y1/y2/y* 等),display相关的函数drDefinePacket(定义了y1/y2/y*的显示方式)
4. 也就是新层的添加跟display的关系,如果要不用默认的创建y1/y*等只要techfile (techDisplays这里Packet定义新名字),display 的函数drDefinePacket这里把之前定义的新名字加进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5. techfile 中techLayers(定义的layer号不是gdsnum);这里layer的gdsnum是layermap同名指定的。也就是techfile不指定层号,只在layermap中指定层号

楼主(2025-03-20):
1 virtuoso layout窗口中如何看到一个对像的属性,可以通过在ciw中写入 leZoomToSelSet() 然后去选中对象,看是什么情况
leZoomToSelSet
leZoomToSelSet(
[ w_windowId ]
)
=> t / nil
Description
Zooms to fit the selected objects in the specified window. If w_windowId is not specified,
the current window is used
2. 如何删除virtuoso layout中的不知名对象,
可以右边的lsw的palette这里右键,打开danamic seleciton后出现一个LPP选择框。然后这里有对象属性。然后可以CTRL+H freeze 前面的鼠标操作。然后去tf file中techDisplays 打开对应的nil为T,就可以删除对应的对象了
;(techLayer

楼主(2025-04-24):
lsw关不掉层还跟tf里面的相关,一定要定义在这里才能被显示出来,还有个就是techDisplays 。要不然layer都会关不掉
leRules(

leLswLayers(
;( layer               purpose         )
;( -----               -------         )
  ( OUTLINE                drawing         )
  ( RX                     drawing         )
  ( RXFIN                  drawing         )
  ( NW                     drawing         )
  ( T3                     drawing         )

网友(2025-09-17):
厉害,学习下,插个眼

网友: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我在layermap中加了图层,通过gds导入一个新的库中(用来加载我新写的layermap),但是并没有显示我写的那个图层,能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嘛?(我新建的这个库是technology lib)
2.如何加载新的layermap,是只能通过导入GDS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