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ef stream in 导入成layout/gds

楼主(2021-04-07):
lef file 是可以直接转换成view(layout)/gds的,但有几个要点如下要注意:(ic617)1.   Target library path :需要是一个空的文件夹
2.    Macro Targetview Name 这里有选项,选成layout
3.   Pin purpose :最好不填 。这里控制的是lef导入pin图形的属性,默认是drawing。这里改成什么即使没有的层也会创建。这里跟techfile的techPurposes(定义的层一样)
4.   Text Layer Name :这里是用什么作为lefin 的pin的text,默认就是test(drawing)属性。并且drawing 不可改。这里写成PWH(105/0),且在导入后在layout中要用e 打开display control (pin name)和resolution(medium)的精度调到最高,否则看不见,可能会错误认为没有导入。可以在virtuoso 工具的file的summary查看layer
5.   Text Height 这里是设置textlayer的字体大小,填的值500 X(格点0.001);最终显示0.5的字体大小。
以上,*.lef 就可以自己导入成gds/layout。这里可以把lefin的pinname和text layer name 换成自己想要的层,可以写mapfile自动去做drc/lvs及lvsbox等。这里laymap怎么创建是关键。

楼主(2021-05-08):
这里在分享一个朋友给我说的方法:就是在lef in 到virtuoso中,只有pin的net,但是label的属性是text,且是text display,有种方法可以自己打 你需要层的pin或者label
步骤1,shift+s 把所有的pin选中,且lsw这里选中你呀打label的层
步骤2,l 把 mode label那里选成自动,pin的label属性就可以变成你想要的层了

网友(2022-10-31):
楼主,问一下,导入lef有具体教程吗

楼主(2023-12-05):
lef中T5中
1. 在class core的前面加入fixmask 并换行
:%s/  CLASS CORE ;/  FIXEDMASK ;\r  CLASS CORE ;/g
2. 找到pin CK换行,然后找到output,并替换成input :注意第一个换行用\n, 替换的换行用\r
:%s/ PIN CK\n    DIRECTION OUTPUT/ PIN CK\r    DIRECTION INPUT/g

楼主(2024-01-22):
4 %s/ PIN CK\n    DIRECTION OUTPUT/ PIN CK\r    DIRECTION INPUT/g
  PIN CK
    DIRECTION OUTPUT ;
;CK 从outoput变为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