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多个MOS管并联版图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1-04-07):
如题,最近画版图,需要十几个MOS管并联,这些管子的栅极怎么连在一起,用金属层吗

网友A:
你想问什么,不用金属层用哪一层呢?poly? 一般poly只有很近的距离才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什么,不用金属层用哪一层呢?poly? 一般poly只有很近的距离才会用的吧 ...

哦哦,原来是只有很近才用poly。如果poly面积太大了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只有很近才用poly。如果poly面积太大了会怎么样

这个你可以咨询前辈或者电路的工程师吧,poly电阻太大,一般不适合做为连接

网友(2023-09-15):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只有很近才用poly。如果poly面积太大了会怎么样

天线效应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