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这几层 layer 怎么解读?SMIC18 工艺

楼主(2021-04-07):
求教各位大牛, Device Layer Operation 里怎么解读,里面有些option和顺序是什么意思?
比如N18, NGATE容易理解,就是N型Poly; DG 是什么, MVN 是什么, PSUB就是P型衬底了。
然后Native NMOS 和 Medium NMOS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前来学习

网友:
完整的design rule里面都应该会写明的,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
每个工艺的pdk命名规则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看看对应的designrule和masktooling。

网友:
n18/p18  和 n33/p33 从layer看差别就是DG层,盖了这个gateoxide厚一些,耐压高,native 管只有NMOS,相当于做在原始衬底的psub上,区别于其他长了p epi(PW)的NMOS,medium mos 多了MVN,MVP,应该是用来调整Vt的implant layer

网友A:
我猜你用的应该是SMIC的工艺吧,他们家把厚栅叫做DG(Dual Gate),有这一层基本上都是高压管子
至于Medium NMOS应该是中阈值电压的NMOS,Native NMOS是零阈值电压的NMOS,MVN、MVP应该是用来调节阈值电压的注入层

网友B(2021-09-30):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用的应该是SMIC的工艺吧,他们家把厚栅叫做DG(Dual Gate),有这一层基本上都是高压管子
至于Medium N ...

那为啥5V的管子也有DG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5V的管子也有DG层呀?

不同工艺,5V的是350n的吧

网友C(2022-12-08):
所以DG是一个识别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DG是一个识别层吗

double gate 吧

网友D(2024-10-10):
引用 网友C:
所以DG是一个识别层吗

应该就是加了DG层就代表这里的栅是厚栅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加了DG层就代表这里的栅是厚栅

DG是双层gate,其它层次在DR里面一搜就出来了,会有相应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