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CAP insert 问题

楼主(2021-04-07):
本人接触icc不久,现在在尝试跑pr时,想试着插入spare cell。通过insert_spare_cells命令已经成功插入spare cell,但是看论坛上有前辈讨论可以用GDCAP作为spare cell,尝试了下,但是提示“can not insert physical only cell GDCAP”,不知道怎么插入physical only cell,希望有大佬看到可以协助下,不胜感激

网友A:
GDCAP 是最后当decap cell 插入的,不能用 insert_spare_cell 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CAP 是最后当decap cell 插入的,不能用 insert_spare_cell 插入

您好,那麻烦问下,是否是用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这个指令来插入?我试了一下,发现插入的数量为0

网友A:
是不是没空间了,我就是这样来插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空间了,我就是这样来插入的

刚route完的,没有填filler和decap,空间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空间了,我就是这样来插入的

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生成库时,要将这个改为filler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