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的匹配求助

楼主(2021-04-07):
不好意思大家,我总是在不断的求助。
这次是关于电阻的匹配问题,有一个电阻串,上头要求匹配,虽然他们的W值是一样的,但是L值一部分是11.4,一部分是23,我本来想着把大的拆成串联,但我发现这两个数值并不是整数倍的关系啊,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
让电路改

网友A:
基本就是1:2的关系。

网友B:
如果全是串联的   你把所有的长度一加,平均不就好了     比如(11.4+23)/4=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全是串联的   你把所有的长度一加,平均不就好了     比如(11.4+23)/4=8.6 ...

啊,还可以这样啊 受教了受教了

楼主: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1:2的关系。

可以如楼下所说那样么?有4个L值为11.4,有8个L值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