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电感计算问题

楼主(2021-04-07):
Boost 电感计算问题

1.   Ti 看到算 BCM   , slva061 .pdf
  L >  (1/16) (Vo*T/Io)

2.  但有看其它书会提到  LIR=  I_ripple / Io 0.3~0.5
   L =  (Vin^2 *eff ) / ( Vo^2*LIR*Io*F )
这边 L  又跟 efficeiency 有关

3. 谢冠群  基本电力电子转换器 找不到PDF ..以前文章翻出来.
  boost 电感  L= 0.074 Vo/ (F*Io)

4. 开关电源设计优化 书是有 boost , buck ..flyback
  boost
L= n (Vo-Vin)/ ( F*Io*Vo*LIR)

到底哪个比较对

是否一般都 电感 > 某直让 boost都CCMMODE .
有没哪份文档有分别算 CCM , BCM , DCM 公式

L ,  Co  各多少 .

还有 loop feedback BW 会取多少?

thank you .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优化

http://bbs.eetop.cn/thread-152394-1-1.html

Switching Power Supply Design & Optimization 2nd Edition
http://bbs.eetop.cn/thread-480360-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677154-1-1.html

网友:
电感值首先是按照你的工作模式做大的区分,DCM,CRM(BCDM), CCM; CCM 通常按照纹波电流系数做初始设计,可以考虑0.3——0.6;然后按照功率和体积做迭代计算,电感值大体积大,可能放不下,需要减小;但是同时电感纹波和效率相关,通常不考虑电感本身损耗的情况下,电感纹波电流小,CCM下效率高,考虑到体积和效率及电感本身的损耗,存在一个极小值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