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的电容隔直问题

楼主(2021-04-07):
虽然我觉得输入端的电容好像也没必要加,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vsin给了dc的电压,但是过了电容之后,dc电压应该被滤掉了,但是栅极那边还是有将近400mV的dc电压,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希望大佬能给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跪求!

网友A:
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 ->点击你的M6管   查看管子的Cgs和栅极电流                           管子电容容值与隔直电容容值接近,形成电容分压,会导致DC点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 ->点击你的M6管   查看管子的Cgs和栅极电流                       ...

可是楼主用的是理想电容,没有漏电流,DC仿真应该不会分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楼主用的是理想电容,没有漏电流,DC仿真应该不会分压吧?

没有漏电流的理想电容是不会分压的,这里分了我只能通过结果猜测这东西分压了,要么就是仿真器的DC点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 ->点击你的M6管   查看管子的Cgs和栅极电流                       ...

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栅极电流是不是我图中标的igs
另外,那个隔直电容是1pF,cgs是-25.29fF,这俩分压分不到这么大的栅极电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谢谢您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栅极电流是不是我图中标的igs
另外,那个隔直电容是1pF,cgs是-25.29fF,这俩分压分不到 ...

你可以跑瞬态看看栅极的瞬态波形这样比较明显,不排除是DC收敛点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跑瞬态看看栅极的瞬态波形这样比较明显,不排除是DC收敛点算错了
...

啊这,瞬态也显示栅极那的dc是偏移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这,瞬态也显示栅极那的dc是偏移了的。

你查查这个栅极有没有连接其他地方吧,再不行就重新搭一个仿真环境,电容电阻都用理想的device,重新仿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这个栅极有没有连接其他地方吧,再不行就重新搭一个仿真环境,电容电阻都用理想的device,重新仿一 ...

我重新弄了一下,发现还是有问题emmmm
还是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是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