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21-04-0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1'b0)
  xx_reg<=0;
end

end

前面当clk的上升沿,如果rst==1'b0  这是同步复位,这个没疑问

or后面,在rst的下降沿 判断rst自己的状态,这里有很大的疑问啊

网友:
貌似是异步复位

网友A:
这是异步复位的标准描述,不管有没有CLK沿,只要rst下降,就清零;

网友:
三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异步复位的标准描述,不管有没有CLK沿,只要rst下降,就清零;

知道这是异步复位,但在某个信号的边沿变化驱动下,检测这个信号自身的状态总感觉不严谨,或者说存在不确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这是异步复位,但在某个信号的边沿变化驱动下,检测这个信号自身的状态总感觉不严谨,或者说存在不确 ...

这只是Verilog仿真器相对实际硬件电路的一种等效处理方式,得区分硬件电路和HDL仿真的不同。

楼主: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xx_reg <= 1'd0;
        else
                xx_reg <= 1'd1;
end

这段代码通过看RTL图,实际是不存在,在rst下降沿判断rst自身状态的不确定性

实际也不存在“同步复位”,完全是“异步复位”

网友(2021-05-22):
请不要使用软件设计的思维来考虑硬件描述语言,也不要自己臆想代码的实现,设计者应该直接观察综合后的硬件电路图来把实际的硬件实现和自己代码联系起来。

网友:
HDL是硬件描述语言不是硬件设计语言,先有物理可实现的电路,然后为了(相对于画图)能更方便开展设计和数据交互才有了用文本字符描述已有设计的方式。你就认为这是一种规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这是异步复位,但在某个信号的边沿变化驱动下,检测这个信号自身的状态总感觉不严谨,或者说存在不确 ...

最简单的可以直接去看一个D触发器的门电路,异步复位端口一旦使能,直接就清零了,这是门电路决定的,不存在所谓的“检测下降沿状态”这一说。硬件描述语言只是在描述这一现象而已,最终要回归到电路上!不要使用软件设计的思维来考虑硬件描述语言。

网友:
建议先把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D触发器原理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