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图LVS出错

楼主(2021-04-07):
根据电路原理图生成了layout图,然后画了连线net,还有阱连接和guard ring。然后我想从file > export 输出 cdl,然后对LVS对比,但是报出了一下error中断了:

“ERROR (OSSHNL-108): The property, 'connectivityLastUpdated', specified on library 'layout_stu', cell 'inverter_0406_drc_clean', view 'layout', does not have an integer value. Re-extract the design (File->Check and Save menu option) to correct this error.”

根据这句提示,library里面的cell里面的layout view 有个属性有问题,所以需要从 file > check and save 里面进行更改。但是 layout 界面是没有这个menu了,schmatic 界面倒是有,但是找不到相应的设置。这个就是困惑之处。
其实应该首先理解一下这个error,是不是我在layout里画了guard ring这些在原理图没有的内容,需要我根据layout更新schematic?

网友(2021-12-12):
打扰一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
check & save 下schematic;shift+x在sch界面

网友:
你要是用的是cdl,是不是要把那个自动导入给关了(Expor from schematic viewver),根据报错的意思 ,就是sch需要check save,可能你动了电路

网友(2023-10-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刚刚发现是我在CDL out中‘View Name’选成了Layout,改选成原理图就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sch要checkandsave才可以ex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