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如何插入扫描链到网表

楼主(2021-04-07):
我之前是用dc_shell对网表(不含扫描寄存器)插入扫描链,现在要求用tessent对网表插入扫描链,请问如何将其中的寄存器变成扫描寄存器,需要用到哪些指令

网友A:
扫描替换在analysis mode这一步自动做,当前存在的scan port 可以用
add_scan_mode  *  -si_connections  * -so_connections * 声明。
建议这种问题还是先看下UG。大佬们都不屑于回答,属于懒问题。

楼主:
如何指定scan_in和scan_ou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替换在analysis mode这一步自动做,当前存在的scan port 可以用
add_scan_mode  *  -si_connections  * ...

大佬,我用add_scan_mode提示我failed to identify any scan elelment to populate scan mode,还是没有扫描单元呢,麻烦您看下我的图片里脚本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替换在analysis mode这一步自动做,当前存在的scan port 可以用
add_scan_mode  *  -si_connections  * ...

感谢大佬,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用add_scan_mode提示我failed to identify any scan elelment to populate scan mode,还是没有扫 ...

你看下check_design_rules 这一步吐出的log。大概率是你mdt lib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