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仿真的目的

楼主(2021-04-07):
怎么表述mc仿真的目的呢?比如对OSC仿真,是要看频率的受器件工艺影响的偏移度吗?这个是std/mean吗?

网友:
没错,通过std大小可以预估良率

网友A:
一般ring osc受pvt的影响较大。MC主要用来检查器件匹配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是个概率问题,看与标准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ring osc受pvt的影响较大。MC主要用来检查器件匹配是否存在问题。

是检查器件匹配对频率偏差得影响吗?就是偏移中心频率得概率?一把直接std得大小说明吗?所占百分比是std/mean?

网友:
主要用来分析mismatch,ring osc不怎么需要这个,除非你选择了很特殊的结构

楼主(2021-05-25):
如果仿真bandgap输出vbg的mc仿真,得到一个标准差std Dev ,   3*std  与 mean的值比是偏差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