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报错Source file "gcc" cannot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1-04-07):
VCS安装好后dve可打开,vcs编译时出现错误
错误主要在Source file "gcc" cannot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虚拟机的gcc版本是9.3.0
求大佬解答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 gcc版本降4.8试试。2. vcs -full6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cc版本降4.8试试。2. vcs -full64试试

gcc降到4.8.5了,还是不行。编译命令最后加上-full64,还是报错,和图上的错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gcc降到4.8.5了,还是不行。编译命令最后加上-full64,还是报错,和图上的错误一样
...

如果装了多个版本的话。在vcs的选项里要-cpp g++4.8.5 -cc gcc-4.8.5指定。以前用ubuntu的时候,好像还需要-LDFLAGS, -Wl,--no-as-needed这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了多个版本的话。在vcs的选项里要-cpp g++4.8.5 -cc gcc-4.8.5指定。以前用ubuntu的时候,好像还需 ...

安装时环境配置里写了-cpp g++-4.8.5 -cc gcc-4.8.5,-LDFLAGS, -Wl,--no-as-needed这两个选项环境配置里也写了。我试了在编译的命令里加上-cpp g++-4.8.5 -cc gcc-4.8.5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时环境配置里写了-cpp g++-4.8.5 -cc gcc-4.8.5,-LDFLAGS, -Wl,--no-as-needed这两个选项环境配置里 ...

看起来还是gcc的问题吧。实在不行。换个系统试试吧。一般ubuntu官方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是gcc的问题吧。实在不行。换个系统试试吧。一般ubuntu官方不支持
...

嗯嗯,好的,谢谢啦。那centos和redhat更推荐哪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啦。那centos和redhat更推荐哪个呢

redha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