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mis器件,我怎么仿真蒙卡的失配

楼主(2021-04-07):
怎样获得mis的器件,不加mis器件,蒙卡仿不出来失配

网友A:
去看别家 mismatch model ,   vth , oxide ..自己套 高斯函数.但是 只能很简单.换一套 有mis器件

最好别用这套  最好别用这套  最好别用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别家 mismatch model ,   vth , oxide ..自己套 高斯函数.但是 只能很简单.换一套 有mis器件

最好别 ...

自己套的准吗?应该不容易套吧

楼主:
mac能当mis器件使用吗?

网友B:
我记得之前用过tsmc 0.18工艺里面就是这样,设计的时候直接就用_mis器件,或者直接将器件换成_mis.
记得查看工艺文档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用过tsmc 0.18工艺里面就是这样,设计的时候直接就用_mis器件,或者直接将器件换成_mis.
记得查 ...

是这样的,可是有的工艺库没有mis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可是有的工艺库没有mis器件

没有,就不用仿真呗,加trimming bit;offset 影响其实还好,不用太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套的准吗?应该不容易套吧

就跟你MODEL 只有 TT 没SS FF 下该如何? 自己做阿 ,   SS FF 就是改VTH 和某些parameter .

当然不够完整.

很早期看过 , 没MISMATCH MODEL ,  那就找可能变化 delta_Vth ... etc
当然不够完整. 毕竟你没FAB 端统计资料.   至於MC MODEL 把 高斯分布套入  vth .

不过 现在很多MODEL 都保护起来, 你看不到如何写 , 要去找很早期SPICE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