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ed 去替換 但發生不該換的也一起被替換了 我該如何修改

楼主(2021-04-08):
目前遇到一個問題
使用sed 去替換字串 但發現把不該換的也一起被換掉
要如果去修改寫的shell呢

#!/bin/csh -f
set cell_name = $2
set drc_rule = "/data/user/tc.chen/PV_data/tsmc_12ffc/drc/CLN12FFC_9M_2Xa1Xd3Xe2Z_001.13a.encrypt"
//set gds_dir = "/data/user/tc.chen/workpath/PR/project_t12nm/71_pv/gds"
set gds_dir = $1
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_name'\"#g' \
        -e 's#\(LAYOUT PATH\).*#\1 \"'$gds_dir/$cell_name.gds'\"#g' \
        -e 's#\(DRC RESULTS DATABASE\).*#\1 \"'$cell_name.db'\"#g' \    <--------------------修改這一行
        -e 's#\(DRC SUMMARY REPORT\).*#\1 \"'$cell_name.drc.rep'\"#g' \
        $drc_rule >! _drc.cal_

====================================================================
// ENVIRONMENT SETUP
//------------------

PRECISION                      10000
LAYOUT PRECISION                1000
LAYOUT MAGNIFY                  AUTO
DRC RESULTS DATABASE PRECISION  1000  <---------------------------------這一行也被取代了
DRC MAGNIFY RESULTS              0.1
DRC MAGNIFY DENSITY              0.1
DRC MAGNIFY NAR                  0.1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 "/data/user/tc.chen/workpath/PR/project_t12nm/71_pv/gds/test.gds"
LAYOUT PRIMARY "test"

DRC RESULTS DATABASE "test.db"   <--------------------------------------原本是要針對這一行替換
DRC SUMMARY REPORT "test.rep"  // HIER

网友:
你在使用sed匹配的时候,下面这一行sed命令能匹配到的这两行,并没有单独匹配到你想要的那一行:
脚本:
        -e 's#\(DRC RESULTS DATABASE\).*#\1 \"'$cell_name.db'\"#g' \    <--------------------修改這一行
结果:
DRC RESULTS DATABASE PRECISION  1000  <---------------------------------這一行也被取代了
DRC RESULTS DATABASE "test.db"   <--------------------------------------原本是要針對這一行替換

你可以再把sed匹配范围缩小一点,使得sed匹配到这一行,多匹配个“ "”就可以了。
脚本:
        -e 's#\(DRC RESULTS DATABASE\) ".*#\1 \"'$cell_name.db'\"#g' \

网友:
模式匹配加上 “就可以了
-e 's#\(DRC RESULTS DATABASE\) \”.*#\1 \"'$cell_name.db'\"#g' \
如果“前面有多个空格的话:
-e 's#\(DRC RESULTS DATABASE\) .*\”.*#\1 \"'$cell_name.db'\"#g' \

楼主:
感謝!問題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