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计算增益

楼主(2021-04-08):
我算的增益结果是:a图Av=gm6*ro7/(1+gm6*R7)

b图Av=1/2*(1+gm7/gm4)*gm6*ro7/(1+gm6*R7)

我觉得算的没问题,但是和书上的结论有出入。
请大家帮忙算算它的增益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按两边尺寸一样计算,忽略一些效应近似计算。Av=-GmRout。ab图都有Gm=gm6/(1+gm6*R7)。左边Rout=rds7//(rds9+R8+gm9rds9R8),右边Rout约等于rds7//(rds9+R8+gm9rds9R8),近似认为ab图增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两边尺寸一样计算,忽略一些效应近似计算。Av=-GmRout。ab图都有Gm=gm6/(1+gm6*R7)。左边Rout=rds7//(rds ...

a图器件尺寸是一样的,b图是有比列关系的,M2:M4:M7=M3:M5:M8=n-m:m:n,

楼主:
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谢谢

网友:
我推出来,左边Av=Gm*Rout=[gm6/(1+gm6*R7) ] *[ro7//(ro9+R8+gm9*ro7*R8)]
右边Av=Gm*Rout={1/2*[1+gm7/(gm2+gm4)]*[gm6/(1+gm6*R71)]}  *{ro7//[1/gm8+ro7//(ro9+R8+gm9*ro7*R8)]}  总体看来右边的输出阻抗应该和左边差不多,但是Gm会小一点,增益会低一点,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