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端为啥要加上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

楼主(2021-04-08):
在仿真交流增益的时候,将运算放大器连接成单位负反馈形式,在输出端为啥要加上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加上之后,有负载电阻那直流工作点不会变吗?

网友A:
就是要直流工作点变化,运放基本不会用在空载的情况下,后面都会接等效负载或者直接接进环路里面,模拟实际的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直流工作点变化,运放基本不会用在空载的情况下,后面都会接等效负载或者直接接进环路里面,模拟实际 ...

那意思是对应不同的负载电阻,开环增益都不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对应不同的负载电阻,开环增益都不相同?

运放定了开环增益(空载下)是固定的,你用到不同的场景和闭环里面     就有了对应的新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定了开环增益(空载下)是固定的,你用到不同的场景和闭环里面     就有了对应的新特性 ...

明白了,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刚开始仿真一个运放,先从哪几个参数开始仿呢?在直流工作点仿真时,输出端是不是接空载?

网友:
如果是做项目,先定你的运放指标,根据指标进行运放选型,具体参考拉扎维的书上面有各个指标的分析
如果是自己随便看看运放怎么调,你就选个架构(比如折叠共源共栅),搭好架构后,分配每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功能有了再调各个管子对运放各性能(增益、带宽、摆幅等等)的影响,了解运放的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对应不同的负载电阻,开环增益都不相同?

负载电阻越小,相当于输出级的等效阻抗变小了,Aol是会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