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仿真如何debug

楼主(2021-04-08):
各位,之前没有跑过scan仿真,先在跑scan 仿真时报了下面的错误,不知如何debug,求指点

网友A(2021-09-24):
用带psd的TB仿真,会报告哪个cell有问题,然后verdi找到这个cell,dump波形,这个时间点,一般都是clock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psd的TB仿真,会报告哪个cell有问题,然后verdi找到这个cell,dump波形,这个时间点,一般都是clock有 ...

多谢

网友B(2022-05-13):
引用 网友A:
用带psd的TB仿真,会报告哪个cell有问题,然后verdi找到这个cell,dump波形,这个时间点,一般都是clock有 ...

用带psd的TB仿真 ,psd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带psd的TB仿真 ,psd是啥意思

Tetramax里面的概念,全称叫parallel strobe data

网友:
看这个log ,,,这里应该是你的IP 电源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