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边缘检测算法时序

楼主(2021-04-08):
//经典的一个边缘检测的写法

assign touch_key_flag =(~touch_key_d1) & touch_key_d0;  //组合逻辑赋值    检测上升沿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begin
        touch_key_d0 <= 1'b0;
        touch_key_d1 <= 1'b0;
    end
    else begin
         touch_key_d0 <= touch_key;
         touch_key_d1 <= touch_key_d0;
    end
end

这个时序touch_key_d0延时了一个时钟周期,d1延时了两个时钟周期,这个touch_key是只有按下才为高电平,怎么确保延时以后touch_key还是高电平呢,不是只有按下的一瞬间才有嘛,难道是因为它内部晶振是50mhz,所以默认了按下的时间能够超过两三个时钟周期?这样也太不准确了吧!

楼主:
我懂了,应该是它采用的是非阻塞赋值,所以寄存器存储的是上一个状态的值所以不需要一直保持高电平,只要有一次是高电平就可以了,应该是默认按下的时候一定会有上升沿来,因为是50mhz的晶振

网友:
因为50Mhz的采样频率相对于机械按键来说,特别快,可以采样到。但是一般会有按键消抖,例如延时消抖保证按下的。如果机械按键按下产生的信号周期比采样时钟周期短,就采样不到,检测不到边缘。所以,本质上是按键按下的持续时间比采样时钟周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