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仿真时,输出端是不是接空载?

楼主(2021-04-08):
运算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仿真时,输出端是不是接空载?

网友A:
后一级的输入是前一级的负载,所以取决于运放推什么。
若是容性负载不影响跑直流,所以不放也行。

网友B:
后面是啥就放啥,空载的话你也可以仿真,但是和实际应用的情形不同,可能结果会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是啥就放啥,空载的话你也可以仿真,但是和实际应用的情形不同,可能结果会差很多的 ...

运放后面接了一个1K负载电阻,我仿直流的时候也要加上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一级的输入是前一级的负载,所以取决于运放推什么。
若是容性负载不影响跑直流,所以不放也行。 ...

运放后面接了一个1K负载电阻,我仿直流工作点的时候也要加上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后面接了一个1K负载电阻,我仿直流的时候也要加上是吧?

直流的时候电容估计放不放还好,电阻应该是要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时候电容估计放不放还好,电阻应该是要放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