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例运算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4-08):
本人想搭建一个比例运算电路,但是其中涉及运放,所以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对于这个运放有哪些性能指标需要满足的,是不是跟源跟随器的性能指标差不多。

网友A:
反馈是电阻做的吗?
如果你就要个功能,运放最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B:
带宽、开环增益等运放的基本参数。都要根据你的具体问题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是电阻做的吗?
如果你就要个功能,运放最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

对的,就是电阻,还有就是源跟随器也要设计,我尝试用二级运放达到60dB增益以及10k的带宽,尽量减少了功耗,但是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开环增益等运放的基本参数。都要根据你的具体问题来选择

所以我就是不太明白,对于比例运算以及源跟随器的运放,大致需要哪些指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就是不太明白,对于比例运算以及源跟随器的运放,大致需要哪些指标 ...

要明确需求,驱动电容的还是电阻的,输入输出范围这些,精度速度要求,来选择不同结构。不清楚可以看通用运放,ADITI的这些,指标比较齐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明确需求,驱动电容的还是电阻的,输入输出范围这些,精度速度要求,来选择不同结构。不清楚可以看通用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