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环境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08):
我将pdk.csh文件放到了我的目录下面,冰改了路径为什么还有这个错误

我将pdk.csh文件放到了我的目录下面,冰改了路径为什么还有这个错误

这个pdk.csh文件已经移到了我的工作目录下,而且pdk.csh里面的路径已经修改了就是解决不了,还是报上诉的问题是为什么?还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source pdk.csh了吗?如果source了的话还是不行,你看看你的shell用的哪一种,
用:echo $SHELL
如果是bin/csh的话,环境变量需要用setenv设置。
如果是bin/bash的话,环境变量需要用export来设置。

楼主:
环境变量的修改是setenv,是直接改路径吗,source pdk.csh文件时太多了找不到如何锁定 ...

环境变量的修改是setenv,是直接改路径吗,source pdk.csh文件时太多了找不到如何锁定 ...
是用setenv修改的环境变量,source pdk.csh  说找不到,pdk.csh中也修改了路径也不行,在启动界面输入指令时第四条第五条就不行试了一遍按照大佬说的都试了,是小弟那个地方错误了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setenv修改的环境变量,source pdk.csh  说找不到,pdk.csh中也修改了路径也不行,在启动界面输入指令 ...

  • source pdk.csh说找不到应该是pdk.csh这个文件没有在Desktop这个目录下吧,加上pdk.csh的绝对路径试试。
  • 你在terminal定义变量的时候,需要前面加上setenv才能变成环境变量,不然只是普通的变量。
  • 还有pdk.csh里面的内容,PDK_INST_DIR这个变量是不是需要改一下,把<pdk_inst_dir>改成PDK的路径。
  • 只需要输入source pdk.csh就可以了,前面不需要加%(这里你应该知道了)

网友B(2021-11-15):
引用 网友A:
source pdk.csh了吗?如果source了的话还是不行,你看看你的shell用的哪一种,
用:echo $SHELL
如果是bin ...

搭便车问下,我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连提示都一样。不同的是我是bshell
source pdk.csh
提示:
ba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env: command not found...

高手可否指点下迷津。

又看到bshell, 不应该用setenv,  要改成export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搭便车问下,我碰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连提示都一样。不同的是我是bshell
source pdk.csh
提示:

哈哈~
自己搞定了。
pdk.csh 默认的cshell

bshell 用户需要将pkd.csh 中的setenv 换成export,同时用 export的语法,例如export CDS_TECH=1P5M

网友C(2025-01-16):
引用 网友B:
哈哈~
自己搞定了。
pdk.csh 默认的cshell

你好,具体要怎么改,点进去不能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具体要怎么改,点进去不能编辑

好长时间了。 记得是两种shell 语法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2025-04-22):
bash报错需要用csh -x来运行

网友(2025-11-05):
引用 楼主:
是用setenv修改的环境变量,source pdk.csh  说找不到,pdk.csh中也修改了路径也不行,在启动界面输入指令 ...

直接输入 source pdk.csh
不输入    % source pdk.c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