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环形振荡器 共模振荡如何消除?

楼主(2021-04-08):
      今天搭了一个三级环形差分振荡器,在扫电流源电流(从小扫到大)时观察输出频率,按理说应该是单调增加的,但是看到中间有几个低频点,观察波形发现差分对的差分输入和差分输出全是同相的,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分析,如何避免这种共模振荡的情况,有哪些资料或者书籍有这方面分析可供参考?谢谢大神支招!

网友:
这应该是个假象吧,低频点可能都已经在不正常的工作区域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四级全差分振荡器振了一会之后,就不振了,一看波形,差分延时单元输入pm是同为1或0,输出也是同为1或0.

网友(2023-07-11):
应该是因为环路的DC输入输出共模点不一样吧,可以试试DC仿真的时候把每一级输入输出的共模电压设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