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拉电阻

楼主(2021-04-08):
下拉电阻后面接一个反相器和直接挂一个上拉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
应用在IO_PAD电路里面的 有大佬指点一下嘛

网友A:
下拉电阻后面怎么接反相器???          反相器的输入是PAD??             PAD自己和自己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后面怎么接反相器???          反相器的输入是PAD??             PAD自己和自己竞争? ...

后面先借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再接的反相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先借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再接的反相器

不是很懂你说的意思,如果接的反相器直接回到PAD端:
1、假设你的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得到PADN(PAD反相信号),那么存在逻辑竞争,会有漏电存在
2、假设你的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得到PAD(同相信号),那么这是一个bus-keeper,PAD的状态会存在弱的锁存

以上两种情况和上拉电阻都不相关,上下拉电阻其实只是PAD上存在的可控开关电阻而已,通常只使用在IO为RCV(input模式)下,此时为了节省外部上下拉,把上下拉做到片内,并且通过配置pull_up/pull_down两个控制位进行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