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1-04-08):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drc错误是为什么嗷,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按字面意思就是最小和最大都是0.07,应该只能正方形,看你的报的图形坐标,画的是0.2x0.07的大小;

最好直接对照设计规则手册查看,我这也是无责任的乱猜。

网友:
via的设计规则没有按工艺来做,size错误。楼上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
via的size不符合要求

网友A:
通常contact 都是正方形的。錯誤顯示你的width超過預設值。
那他又標註說max & min width 表示他只有一個尺吋 -->一定是正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contact 都是正方形的。錯誤顯示你的width超過預設值。
那他又標註說max & min width 表示他只有一個尺 ...

嗷嗷好哒谢谢啦,确实是我通孔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