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图问题

楼主(2021-04-08):
请问各位大佬,我看视频在绘制版图的时候,nmos和pmos周围分别要加M1-nwel和M1-sub的过孔保护环使工作环境更干净,但是过孔的材料没有M1-sub的,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嗷

网友A:
在过孔加?,不是在connect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过孔加?,不是在connect加吗?

contact不就是过孔嘛还是啥的

网友:
M1-NACTIVE 和 M1-PACTIVE
另外他们的作用更重要的作用是给衬底偏置并防止拴锁

网友:
楼上回答完美

网友:
过孔也就是通孔,是用来连接两层金属,M1到sub的孔是接触孔,是连接半导体与金属的,形成稳定的欧姆接触,你看查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