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E里面Design Variables设置中的Copy To Cellview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不小心在设计中点了如下选项,将一些变量拷贝入了原理图当中,每次启动ADE都会自动填充这些已经不需要设置的变量,并且仿真的时候CIW窗口还会报warning,如何在原理图中删除从ADE中拷贝进去的变量?

注意,原理图中所有的property已经没有variable了,是每次ADE启动的时候会自动填充之前通过下图拷贝进Cellview的变量。现在的疑问是在原理图中找不到这些变量的设置窗口。

网友A:
之前存state的时候 你应该不小心存到directory了,建议你新开一个空白的test bench(没有任何变量),然后copy to cellview, 把出现的变量全部删除,然后存一个新的空的directory state

saving directory

saving dire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存state的时候 你应该不小心存到directory了,建议你新开一个空白的test bench(没有任何变量),然后cop ...

感谢回复。

我之前都是习惯存Cellview的。不过您说的这种新建一个再copy的方法值得一试。我回头去弄一下看看。

网友B(2021-08-25):
这个应该是误按了copy to cellview造成的,可以在ADE界面删除掉所有变量,再按copy to cellview,然后copy from cellview,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误按了copy to cellview造成的,可以在ADE界面删除掉所有变量,再按copy to cellview,然后copy  ...

是的,是 copy to cellview 的原因。

网友C(2022-02-19):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误按了copy to cellview造成的,可以在ADE界面删除掉所有变量,再按copy to cellview,然后copy  ...

请问出现当copy from cellview时出现WARNING (ADE-1010): There are no variables in the cellview. 是什么原因,明明设置了变量,就是导不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出现当copy from cellview时出现WARNING (ADE-1010): There are no variables in the cellview. 是什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解决 我直接换了一个虚拟机,不过有些人的提取不到变量是因为变量名跟系统的一些名重复了试着换个变量名提取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解决 我直接换了一个虚拟机,不过有些人的提取不到变量是因为变量名跟系统的一些名重复了试着换个变量 ...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4-05):
换虚拟机可以的,我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网友(2022-06-10):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了吗?求教,谢谢

网友E(2022-07-22):
有解决方法吗 ,我出现了 global variables 无法删除的bug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E:
有解决方法吗 ,我出现了 global variables 无法删除的bug

你可以点开 adexl 里面的 test,然后把你不要的 valuable 删除掉,之后回到adexl 里的 global variables ,右键应该就可以删掉了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误按了copy to cellview造成的,可以在ADE界面删除掉所有变量,再按copy to cellview,然后copy  ...

感谢,今天遇到这样问题,虽说问题不大,但总觉碍事

网友(2025-03-02):
引用 网友A:
之前存state的时候 你应该不小心存到directory了,建议你新开一个空白的test bench(没有任何变量),然后cop ...

感谢,解决了

网友(2025-05-13):
按楼上回复的先delete多余变量,然后copy to cellview,再copy from cell view 就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