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1-04-09):
怎么在ic6.17原理图下显示mos管各个参数,例如vds,vdsat,vth,id.....。我的原理图只显示四个参数。我也按照百度设置一下,没啥作用。请各位大佬帮帮忙。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楼主:
我的setup下面没有我想要的参数。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最近才使用ic6.17.

网友A:
1.你去改symbol 他有個label 要他擴增
2.你去CDF 改,就不用每次顯示都自己慢慢顯示說要顯示四個參數ex. id vgs....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去改symbol 他有個label 要他擴增
2.你去CDF 改,就不用每次顯示都自己慢慢顯示說要顯示四個參數ex. i ...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在 virtuoso CDF 下修改没有变化。请问一下这个CDF怎么设置是正确的,我设置的CDF总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67803-1-1.html?_dsign=5b32bf23
参考这个帖子

已解决了。谢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