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金属寄生电容生成2fF电容,lvs无法提参

楼主(2021-04-09):
各位前辈好,本人现在需要1~3fF不等的电容,利用金属寄生电容,但是lvs总是提示cap两端中有一端没有生成,这样也无法提取寄生参数,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为了能在lvs中检测到器件,我也放了一个MOS管进去,testbench是对理想电容和mos电容进行扫描。

楼主:
换成最简单的M1和M2当然也是不能的,显示没有IN和OUT,看别的帖子说是没有识别图层,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或者修改lvs文件,不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
我这边好像是两边加了两个电阻 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A:
到版图版块问一下,
应该是lvs不支持这种浮空的pin,随便接点什么器件就行,
寄生电容而已,lvs时电路上不需要对应的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版图版块问一下,
应该是lvs不支持这种浮空的pin,随便接点什么器件就行,
寄生电容而已,lvs时电路上不 ...

谢谢!问题我解决了,在schematic中加了lvsIgnor就可以提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