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体管total width不变,改变finger数,跨导变化的原因

楼主(2021-04-09):
一个反相器,NMOS管total width为20um,长度为60nm。finger数为1的时候跨导是6.17,finger数是10的时候,跨导是8.11。想知道,为什么finger数改变,跨导差的这么多。

网友:
你这个反相器宽长比好大,会不会是因为finger数多了会有宽长调制效应引起Vth改变,所以跨导也会改变?我的想法是这样,看看高人解答哈哈

网友:
对于60nm的先进工艺MOS通常采用BSIM4模型, 由于layout dependent效应, total w一样, 但finger w不同的管子的I-V特性会有一些差异. 或许和这个原因有关.

网友:
从layout角度来看的话,增加finger数量,保持width不变,可以减少其diffusion oeriphery面积,扩散面积减小,那么相对而言单位面积的扩散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当然这是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个人见解,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LOD效应,finger数为10得时候,有缘区大,中间的finger和边缘的finger,受到的应力不一样,迁移率和finger为1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器件特性也不一样。
如果不更改finger,单纯的20/0.06和2/0.06 M=20,应该差异小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