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MD 3950X cpu + Centos 8.2 用起来如何

楼主(2021-04-09):
各位兄弟,

请问这个AMD 处理器 3950X CPU + Centos 8.2 + 256G 3000频率的内存, 跑cadence 有没有问题?  我这边想试试。

目前 我这边安装了CENTOS 7.9+AMD3950X+256G 3000频率的内存,画版图感觉还没有 intel i7-8700+Centos6.10+64G 内存 反应快, 明显比后者要慢。 想只是是什么原因。 后者比前者的配置差太远了。 EDA软件安装的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有用这个AMD处理器的兄弟 多多 交流,, 毕竟这个处理器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A:
直接装的系统还是在虚拟机里面运行的?

网友:
centos7 gnome桌面有问题,同样的服务器Intel升级到centos 7我也觉得卡顿,后来换回centos 6,服务器至强cpu

网友B:
我自己用10850k,32G内存。redhat7.9,感觉也不快。应该是硬盘问题。瓶颈在硬盘。完全不如洋垃圾架式服务器,内存够大,磁盘阵列。实际上,不跑仿真,开起来也就是占用2G内存不到。而且几乎没啥波动。最近还经常发现virtuoso报内存不足,实际上看也没有占用多少内存,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尝试洋垃圾dell的730R,万把块可以买到很好的配置。当然功耗和噪音比较头疼。

网友C:
期待楼主 搞一台,测试一下跑cadence 的性能,告诉大家  AMD YES !!

网友:
画版图  需要独立显卡呀???

网友C:
3950X  没有核显, 8700 带了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的系统还是在虚拟机里面运行的?

直接安装到机器,没有用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50X  没有核显, 8700 带了核显

用的是网络 没有用到显卡。 通过交换机连接, 多用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10850k,32G内存。redhat7.9,感觉也不快。应该是硬盘问题。瓶颈在硬盘。完全不如洋垃圾架式服务器 ...

我们的没有磁盘问题, 本身机器配的是SSD硬盘, 4T,速度够快,外加网络存储。 AMD 3950X 与intel i7-8700都连接到这个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 搞一台,测试一下跑cadence 的性能,告诉大家  AMD YES !!

我这不是搞了。 感觉不大行啊。 所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没有磁盘问题, 本身机器配的是SSD硬盘, 4T,速度够快,外加网络存储。 AMD 3950X 与intel i7-870 ...

感觉就纯粹的计算仿真来说,当前AMD还是有优势的,其余的不好说。记得有人说过电路仿真还是AMD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网络 没有用到显卡。 通过交换机连接, 多用户使用的。

当然是交换机连接,但是你想想 画版图,那一个大型版图打开是多么复杂的图形数据,它得用显卡处理了、再通过网络传给你啊
没有独立显卡,画图自然卡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