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前辈,SAR ADC中采保已经是理想采保,但保持阶段电压还会下降,原因是什么呀?

楼主(2021-04-09):
(图片)

楼主:
下面是控制电容开关的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做的栅压自举开关也会下降12mv左右,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比较器是怎么做的。比较器可能会有栅极漏电流导致DAC上采样值下降。当然DAC电容越大,应该下降的越小。你可以试试在比较器输入和DAC之间加上VCVS来看看还有没有采样值的减少。或者尝试把比较器输入级改成HVT的管子看看?

网友C:
可能是reference的问题,reference给理想电压源试一下

楼主(2021-05-15):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比较器是怎么做的。比较器可能会有栅极漏电流导致DAC上采样值下降。当然DAC电容越大,应该下降的 ...

谢谢前辈!我想问一下在DAC和比较器之间加压控电压源的作用是什么呀?有没有什么相关论文可以参考一下?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昨晚刚看。后来找到原因了,是我控制DAC开关的数字组合逻辑模块出问题了,我把数字组合逻辑模块里的晶体管全部换成了理想开关,发现波形很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reference的问题,reference给理想电压源试一下

我还是前仿,电压源就是理想的电压源,原因后来找到了,是控制DAC的数字模块,把里面的MOS管换成理想开关波形很平稳,可能是我设计的数字模块有点问题,我之后再看看,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做的栅压自举开关也会下降12mv左右,你找到原因了吗

我是因为控制DAC的数字模块没设计好,而且我用的是理想采保,后来换成了传统采保,采用的是分裂电容的DAC,只需要用MOS管来控制DAC,差分后波形掉10mV左右,感觉很正常,可能是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引起的,感觉消除到0不太现实

楼主:
现在采用了分裂电容已经很平稳啦

网友D(2022-04-14):
请问你采用分裂电容后输出就很平稳了吗?有调驱动电容的开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采用分裂电容后输出就很平稳了吗?有调驱动电容的开关嘛?

对,当时做毕设是这样的,驱动开关尽量尺寸跟电容大小成二进制,你这个应该是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或者控制电容开关导致的,减小输入管尺寸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当时做毕设是这样的,驱动开关尽量尺寸跟电容大小成二进制,你这个应该是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或者 ...

万分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可以方便看看你的电容驱动开关是怎么设计的吗?这是一边用理想开关搭的电容驱动电路、一边是MOS搭的开关。但是可以明显看到用MOS搭的开关的影响很大  用MOS搭的开关是这样的。你说驱动开关尽量尺寸跟电容大小成二进制,是指MOS的宽长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分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可以方便看看你的电容驱动开关是怎么设计 ...

你是上极板采样吗,其实电容驱动开关的尺寸影响不是很大(如果位数不是特别大的话)
你的控制电容极板的逻辑跟你的SAR逻辑以及开关时序有关(我感觉是你的控制逻辑有点,你像你的DN和DP直接控制,感觉其实不太好,最好隔离一下(尤其是如果SAR逻辑还是动态逻辑产生数字码的话),用D触发器或者buffer,都plot看一下波形DN和DP,分别用理想模块代替看看是哪的问题)  或者  ,SAR逻辑是一堆D触发器串联产生CLKI,我不太清楚你的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上极板采样吗,其实电容驱动开关的尺寸影响不是很大(如果位数不是特别大的话)
你的控制电容极板的 ...

感谢您的回答,我的是10位,上极板采样。CLKI也是通过DFF产生的,就是最经典的那种
我试试你说的这用CLK和比较器结果一起控制电容阵列。再次表达我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