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出的netlist是空的,求解决

楼主(2021-04-09):
各位大佬们,有空帮个忙吧。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的netlist是空的,lvs出现nothing in source。

网友A:
用 calibre 抽出来的网表也是空的吗?

网友B:
把netlisting Mode那里的Digital改成Analog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netlisting Mode那里的Digital改成Analog试一下。

改过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alibre 抽出来的网表也是空的吗?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要怎么抽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过了,还是一样的

把si.log和si.env贴出来看一下。或者你自己检查一下这两个文件看看,有没有啥可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i.log和si.env贴出来看一下。或者你自己检查一下这两个文件看看,有没有啥可疑的地方。
...

网友C:
尝试一下单独导出来跑一下试试,可能netlist extraction from schematic功能没起来,手动导出来看看能不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单独导出来跑一下试试,可能netlist extraction from schematic功能没起来,手动导出来看看能不能 ...

怎么单独导出来,没太懂什么意思,手动导要怎么导

网友:
把界面里那个cdl 去掉  switch view list 与stop viewlist
改成auCdl 或schematic

网友:
把stop switch list的“cdl”改成“auCdl”试一试,再不行就找高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单独导出来,没太懂什么意思,手动导要怎么导

file→export netlist,具体的看一下help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就好了

网友(2022-01-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就好了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导网表提示这个错误   网表里只有PIN信息,没有mos管信息

网友(2022-08-15):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