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双反馈环路的带隙基准

楼主(2021-04-09):
如图这个带隙基准结构,R1=R2,使用了双环路构成闭环负反馈来使X、Y两点电压相等。我现在想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形成了负反馈,所以,计算了两环路分别的增益。

首先将环路在X点断开,负端置零

计算从运放正端至X点的环路增益

其次,将环路在Y点断开,正端置零。
计算从运放负端至Y点的环路增益    GQO%5P1(EC~9L$H`PMAT}70.png

最后比较两个环路增益的大小,发现谁大谁小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于我计算的结果产生了怀疑,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计算是否有问题?谢谢!
(ps:我的计算方法,是可以从结果公式中看出来的,M1栅端电压乘它的等效跨导,得到电流,支路并联,按电阻比值分流,最后乘到地的阻抗即是XY点电压)

网友A:
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加起来反馈要小于1 才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加起来反馈要小于1 才能稳定。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所以我想计算它两环路的增益,但是卡住了。

这个网站就有很多资料可以看,你找找吧

网友B:
把下面的电阻R3也考虑进去,你从M1的栅极处断开,给栅极一个电压ΔV,然后计算X、Y点的电压变化就可以判断是正反馈大还是负反馈大,进而知道整个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论坛里好像有人推导的

网友C:
AV=1/(β1-β2),β1=RQ1/(R4+R1+RQ1), β2=(R3+RQ2)/(R2+R3+R4+RQ2).

网友D:
拉扎维的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就有很多资料可以看,你找找吧

我重新计算了一下,你觉得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下面的电阻R3也考虑进去,你从M1的栅极处断开,给栅极一个电压ΔV,然后计算X、Y点的电压变化就可以判断 ...

感谢回复,您觉得我的计算方法正确吗?结果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1/(β1-β2),β1=RQ1/(R4+R1+RQ1), β2=(R3+RQ2)/(R2+R3+R4+RQ2).

感谢回复,我的结果和您的不太一样,您能详细说说您的计算思路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扎维的书上有

嗯嗯,这个结构和p318页讨论反馈极性的有些许点点区别,,所以我想计算一下这个的环路增益或者说反馈因子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计算了一下,你觉得有问题吗?谢谢

6楼的推导挺好的,你断点的地方不好,所以推导起来很难看出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结果和您的不太一样,您能详细说说您的计算思路吗?感谢
...

第一步是求出正负反馈系数β,第二步是根据电路列出反馈环路的传递函数求出闭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是求出正负反馈系数β,第二步是根据电路列出反馈环路的传递函数求出闭环增益。 ...

我是求环路增益的,直接求反馈系数该怎么求呢?您可以看下我帖子里的计算方法吗,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对于您图片上的电路的环路增益我是没有异议的。您能看下我的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