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test_clk 周期设置

楼主(2021-04-09):
用tessent 插入扫描链,设置test clock的周期,我用add_clock 1 SCAN_CLK -period 100ns ;set_scan_signal -TCLk SCAN_CLK;结果提示SCAN_CLK is declared as a pulse-always clock and cannot be used as a test clock.
不设置周期是可以跑过,但输出的testproc文件没有test clock的周期和load_unload过程,请问怎么设置test clock周期,并让testproc文件有load_unload 过程

网友:
set_scan_signal声明的信号是用于test logic insertion的。你scan_clock和reset应该只需要用add_clcok去声明,我还是建议先看手册,实在是看在300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