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F低功耗RTL前仿信号没有isolate上

楼主(2021-04-09):
如题。使用CPF约束了always_on模块的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很多,直接在如下模块中定义了
set cpf_version 2.0/1.1 ###都试过

create_isolation_rule -name always_on_module  \
                              -from {VDDD} -to { VBAT } \
                              -pins  {                    \

                                          input1  \

                                          input2  \
                                          input3  \
                                          input4  \
                                   }  \
                               -isolation_condition  。。。。
                               -isolation_output low
前仿发现input1/3/4都有被isolation,工具运行过程中也能在对应的log中找到,但是input2在log中找不到,对应的信号也没有被isolate

还遇到过整个create_isolation_rule语句的被忽略的

使用的是irun是152版本的

请问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A:
建议跑simulation之前,先确保cpf是完整和正确的,用 lec -lp -verify 来检查cpf和整个设计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跑simulation之前,先确保cpf是完整和正确的,用 lec -lp -verify 来检查cpf和整个设计先。 ...

请问这个软件有简单的一个脚本吗

楼主:
在irun的仿真命令中多加了几条指令,-lps_isoruleopt_warn -lps_isofilter_verbose就能看到之前没有报的一些warning以及本该进行isolate但是没有进行isolate的一些信号warning

对于在create_isolation_rule的时候没有isolate上的,可以使用-force指令(不过不能使用-from -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