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记录自己搭的CPF的低功耗前仿

楼主(2021-04-09):
CPF的电压域设置与isolate设置基本上与UPF一致,但是CPF脚本不支持设置level_shifter
UPF在前仿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控制信号另写电压的控制逻辑进行supply_on/off
CPF会直接根据create_power_domain中-shutoff_condition的设置条件,自动判断是否断电,不需要另写文件控制电压开关

PS:仿真过程中,发现有个别信号没有被isolate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使用的irun是152版本的,有知道的大神欢迎留言,谢谢

楼主:
在irun的仿真命令中多加了几条指令,-lps_isoruleopt_warn -lps_isofilter_verbose就能看到之前没有报的一些warning以及本该进行isolate但是没有进行isolate的一些信号warning

对于在create_isolation_rule的时候没有isolate上的,可以使用-force指令(不过不能使用-from -to指令)

cpf ignoring rules

cpf ignoring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