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运放

楼主(2021-04-09):
求问一下大家,图中的运放输入对管好像不对称。右边的输入对管为二极管接法。这个是实现运放功能的吗?谢谢

网友:
忽略右边,就是一个五管运放接成buffer而已。右边就是一个传输门看接啥信号。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懂了,谢谢你

网友(点评):
是啊,可是输入对管不对称

楼主:
知道这是反相端接到输出端的电压跟随器。还有就是输入对管是不对称的怎么解释的通呢。是10:4

楼主:
输入对管不对称能使输出为v1p0吗

网友:
输出会比比V1p0低,可以理解为带level shift功能的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