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Pipeline SAR第二级电路性能提升求高手指导!!!

楼主(2021-04-09):
我毕设结构是两级的pipeline SAR,两级采用的都是单纯的SAR ADC结构,中间采用开关进行电荷共享,整体架构如图1。设计指标是8bit 1.2GS/s 28nm。

图1 整体架构

图1 整体架构

第一级分配是4bit,第二级是5bit,其中1位的冗余。第一级前仿目前只有3.77bit,而第二级只有4.2bit
目前我DAC阵列拨完切换之后还会有下降,如图2,有几mV的下降。因为第一级的输入电压范围大所以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第二级因为输入电压幅度只有30mv,就波动非常明显,如图3.但是差分之后就几乎没有了,如图4.共模这样就会有一些变化。不知道精度影响是不是这里,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比较器输入对管栅电容变化的影响吗?但我增加阵列总电容,下降的幅度并没有减小。现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改进,求指导!

DACP DACN切换

DACP DACN切换

图3

图3

楼主:
补一下第二级DACP DACN差分以后的图

网友:
pipesar没玩过,只能从一般情况来说;
不跑MC,全对称的情况下,共模的变化不会转换为差模;
另外你的共模往下走的情况,我第一感觉是LATCH共模settling的时候的kick回来的,但是你提到增大阵列电容没有影响,就有点想不通了;因为无论是耦合还是漏电,理论上都应该和电容大小强相关的;
除非你高阻节点的寄生电容远大于DAC电容;

网友(2022-05-06):
楼主目前有改进思路吗?我也是做pipeSAR的,感觉cdac电容上电压下降主要是因为kickback noise影响。有没有考虑优化一下动态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