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sar adc插入冗余后,如何还原

楼主(2021-04-09):
请问如果14bit,插入冗余位后,是不是应该按图里面这样还原,为啥我这样还原,enob大于14了呢

网友:
其实你最后除不除(16384+256)都可以,因为FFT后面算各项指标用的是相对值,输入同时除以一个数不会影响最后的ENOB, SNDR和SFDR。
至于ENOB>14是因为由于redundancy的存在,你的ADC输出code的范围已经大于了2^14了,也就是说ADC可以处理在-Vref到+Vref范围之外的信号。这样的话,输入的power变大了,量化噪声不变,所以ENOB变大。至于ENOB比14b大多少就取决于你在哪一位加的redundancy,redundancy bit越靠近MSB,你可以接受的输入range就越大。
不过你的ADC性能指标看上去很棒!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