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b仿真如何直接在output中直接显示相位裕度?

楼主(2021-04-09):
Add TO OUTOPUTS是被勾选的 但是输出里并没有显示 怎么回事?
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嘛

网友A:
不要勾选,直接电英文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试了这个,可以了。直接点add to outputs这个字母,而不是点后面的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勾选,直接电英文字就可以了

试了 不行欸

网友:
ADD TO OUTPUT勾选后,点击OK后,在OUTPUTS的面板上应该可以看到PhaseMargin.

网友:
不是显示了嘛?PM=84.6994度啊?

网友B(2021-11-2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点了add to output,但是在ADE L界面并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点了add to output,但是在ADE L界面并没有看到, ...

Loop Gain 可以这么操作,但是phase margin不行

网友:
就应该是勾上add to outputs呢

网友C(2022-01-08):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 有的版本可以显示,有的版本不能

网友(2024-07-12):
直接点Add to output 这个椭圆框  而不是后面的方框

网友(2024-08-16):
getData("phaseMargin" ?result "stb_margin")

网友(2024-11-01):
楼上是正确的,不要点ADD to Output后面的方框,然后ADD TO outputs就可以点了,如果勾选了方框,就没法点Add to outputs了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A:
不要勾选,直接电英文字就可以了

这个是有效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