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 的modelsim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21-04-10):
顶层文件:module dcfifo(
                  wclk,
                  rclk,
                  wrst_n,
                  rrst_n,
                  wpush,
                  rpop,
                  wfull,
                  rempty,
                  wdata,
                  rdata
         );

   input wclk;
        input rclk;
        input wrst_n;
        input rrst_n;
        input wpush;
        input rpop;
        input [31:0]wdata;

        output  wfull;
        output rempty;
        output reg[31:0]rdata;

        wire w_en;
        wire r_en;
        wire wfull;
        wire rempty;
        wire [3:0]waddr;//写地址
        wire [3:0]raddr;//读地址
        wire [4:0]wptr_gray;
        wire [4:0]rptr_gray;

        reg [4:0]wptr;//写指针
        reg [4:0]rptr;//读指针
        reg [4:0]wptr_rclk1;
        reg [4:0]wptr_rclk2;
        reg [4:0]rptr_wclk1;
        reg [4:0]rptr_wclk2;

   reg [31:0]mem[15:0];
        reg [4:0]tempi;

        parameter memsize = 16;

        assign w_en = wpush& (!wfull);
        assign r_en = rpop & (!rempty);
//写指针变化
        always@(posedge wclk,negedge wrst_n)
          if(!wrst_n)
                  wptr <= 0;
                else if(w_en)
                  wptr <= wptr + 1'b1;
                else
                  wptr <= wptr;

//读指针变化
        always@(posedge rclk,negedge rrst_n)
          if(!rrst_n)
                  rptr <= 0;
                else if(r_en)
                  rptr <= rptr + 1'b1;
                else
                  rptr <= rptr;

        assign waddr = wptr[3:0];
        assign raddr = rptr[3:0];

//二进制转格雷码
        assign wptr_gray = (wptr >> 1) ^ wptr;
        assign rptr_gray = (rptr >> 1) ^ rptr;

//读指针同步到写时钟域
        always@(posedge wclk,negedge wrst_n)
          if(!wrst_n)begin
                 rptr_wclk1 <= 0;
                 rptr_wclk2 <= 0;
          end
          else begin
                 rptr_wclk1 <= rptr_gray;
                 rptr_wclk2 <= rptr_wclk1;
          end

//写指针同步到读时钟域
        always@(posedge rclk,negedge rrst_n)
          if(!rrst_n)begin
                 wptr_rclk1 <= 0;
                 wptr_rclk2 <= 0;
          end
          else begin
                 wptr_rclk1 <= wptr_gray;
                 wptr_rclk2 <= wptr_rclk1;
          end

//空满判断
        assign rempty = (wptr_rclk2 == rptr_gray)?1:0;
        assign wfull  = ({!rptr_wclk2[4],!rptr_wclk2[3],rptr_wclk2[1:0]} == wptr_gray)?1:0;
//读写memory
        always@(posedge wclk,negedge wrst_n)
          if(!wrst_n)
            for(tempi=0;tempi<memsize;tempi=tempi+1)
                   mem[tempi] <= 0;
          else if(w_en)
            mem[waddr] <= wdata;

        always@(posedge rclk,negedge rrst_n)
          if(!rrst_n)
           rdata <= 0;
          else
           rdata <= mem[raddr];

endmodule

testbench: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dcfifo_tb;

//source define
  reg wclk;
  reg rclk;
  reg wrst_n;
  reg rrst_n;
  reg wpush;
  reg rpop;
  reg [31:0]wdata;

//probe define
  wire wfull;
  wire rempty;
  wire [31:0]rdata;

  parameter CYCLE_W = 20,CYCLE_R = 200;

//instant user module
  dcfifo dcfifo1(
                  .wclk(wclk),
                  .rclk(rclk),
                  .wrst_n(wrst_n),
                  .rrst_n(rrst_n),
                  .wpush(wpush),
                  .rpop(rpop),
                  .wfull(wfull),
                  .rempty(rempty),
                  .wdata(wdata),
                  .rdata(rdata)
         );
//产生时钟
        initial begin
          wclk = 0;
          forever
            #(CYCLE_W/2) wclk = ~wclk;
        end

        initial begin
          rclk = 0;
          forever
            #(CYCLE_R/2) rclk = ~rclk;
        end
        //产生复位
        initial begin
          wrst_n = 1;
          #2 wrst_n = 0;
          #(CYCLE_W*3) wrst_n = 1;
        end

        initial begin
          rrst_n = 1;
          #2 rrst_n = 0;
          #(CYCLE_R*2) rrst_n = 1;
        end
        //
        initial begin
          #40000 $stop;
        end

        always@(posedge wclk or negedge wrst_n)
        if(!wrst_n)
          wpush <= 0;
        else
          wpush <= {$random}%2;

        always@(posedge rclk or negedge rrst_n)
        if(!rrst_n)
          rpop <= 0;
        else
          rpop <= $random;

        always@(*)
        if(wpush)
          wdata <= $random;
        else
          wdata <= 0;

endmodule

modelsim错误截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 分钟前 上传

          错误原因貌似是说我例化的端口在原模块中不存在,可是我明明是直接把原模块端口粘过来的,不存在错误,所以请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试了下,代码没问题,可能工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代码没问题,可能工具的问题

我吐了,我重装了还是不行,其它项目的testbench还能用,哭了

网友:
module是wire型,instance是reg型,改成一致的类型试下

网友:
modelsim 报错,错误信息写的很清楚了,dcfifo这个模块,没有wclk这个端口信号,
应该是例化的时候,端口名写错了。

网友:
为什么你的modelsim跟我的长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