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脚本while的问题

楼主(2021-04-10):
while {[gets $rfile line] != -1} {
if {regexp $line match [design_name]}
{
puts $wfile $line
}
}

求助大侠们,这个语句哪儿有错呢。我每次跑都说我while那里有问题,要么报 extra characters after close-brace,我把右括号换行就报args: should be "while test command" while executing .....我搞不懂了。求大侠们相助。

楼主:
已解决,while后面的 }{之间要有空格隔开 } {

网友A:
if 最后面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最后面加上\

我写的时候写在一行的,但是实在不知道哪儿错了就改来改去了,这里的确是错的,要么缩回去要么加换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