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极跟随器的戴维宁等效过程

楼主(2021-04-10):
拉扎维的模集第60页,将源跟随器的小信号电路做了戴维宁等效。虽然直接计算也很简单,但是想知道怎么等效过去的,以后可以加深直观的理解。希望能列一下详细过程(带受控源的戴维宁等效方法已经忘记了/笑哭)。

网友A:
戴维南等效:电压源:开路电压;电阻: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
过程:
记Vout = Vx,gmV1=Ix
端口开路:Ix(open) = 0 => V1 = 0 => Vx(open) = Vin,得到戴维南等效电压源V = Vin
端口短路:Vx(short) = 0 => V1 = Vin => Ix(short)=gmV1=gmVin,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得到戴维南等效电阻R = Vx(open)/Ix(short) = 1/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维南等效:电压源:开路电压;电阻: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
过程:
记Vout = Vx,gmV1=Ix

厉害了!/大拇指